PXA270 GPIO的设定

楼主:
我的板子是pxa270+Wince5.0。
我想请教一下,在以下的情况下,在OAL中应该如何设置GPIO,是设置成input,output,还是默认不管?
1、该GPIO没有使用
2、该GPIO为IC的Reset脚,但是此IC的驱动启动时没有加载,那么这个Reset是在驱动中设置还是要在OAL中设置呢?
3、SCL和SDA应该如何设置?是否需要在OAL中设置,他们要在驱动中才会使用到。
4、该GPIO为IC的enable脚,但是系统启动时该IC并没有供电(后续才会打开电源),那么这个enable的GPIO是否需要在OAL中初始化,还是到驱动中设置即可?
目前我的系统跑到OEMinit那里就进不去了,请问这个问题是否和GPIO的设置有关系?
非常感谢!

网友:
1、没有使用到的引脚,为了防止干扰一般是上拉吧(不确定)
2、3 、4很明显应该在驱动中的initial函数中设置,在前面设置没有用,极有可能个会被覆盖的。

进不去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有一个问题,这次硬件犯了一个错误,将两个GPIO,118和19定义成一个信号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设置这两个GPIO?一个设成input,另一个设成output吗?还是设置成一样的呢?

网友:
帮楼主顶起,呵呵,楼主的问题小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建议楼主和gooogleman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GPIO,118和19定义成一个信号?

这俩IO口没相似点啊?

怎么定义成一个信号的?
不解!

我也是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进不去应该不是GPIO的原因,目前也在做270,因为270的BSP是依据intel的demo板做的,因此如果硬件和demo板不一样就需要修改了,尤其是demo板将中断引脚通过一个fpga逻辑判断,如果自己的板子没有这个fpga就要重新定义各个中断,反正我们在做270BSP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几乎全出现在中断上。

网友:
回wangxin和googleman,是硬件设计错误。比方说以一个GPIO用来所Audio power control,硬件一开始使用了GPIO 19,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估计忘记了自己已经设定了Audio power的GPIO了,于是硬件又把GPIO 108也给设成Audio power control。两个GPIO给予的lable是一样的,所以layout上是两个GPIO同时连到了一个三极管上。
唉,低级错误啊。

网友:
目前问题查到了,但是原因还没有查到。
问题确实是GPIO设置的问题,在OAL中设置了两个GPIO,一个是LCD power control,一个是LAN power control,这两个拿掉就可以跑下去了。
代码都是以前的代码,没有问题,目前还在查PCB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没有使用的引脚都是floating的,以前也都是这么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2.3.4我也觉得应该在驱动中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打印GPLR的值,在OEMinit中,发现GPIO的状态总是有变化,即每次打印出来的GPLR不一样。所以我才想,是否有些GPIO需要在OAL中做一下设置,原来的代码,2.3.4所说的GPIO都是在驱动中做的。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这次硬件犯了一个错误,将两个GPIO,118和19定义成一个信号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设置这两个GPIO?一个设成input,另一个设成output吗?还是设置成一样的呢?

网友:
对了在三星中一般是根据自己的外设来设定的。还有有些特殊引脚不能随便设置,否则不能启动的。
PXA270 没有用过,

据我所知wince5.0/6.0 都有自带的PXA270 BSP,所以楼主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以前我配置2440 不对,造成不断重启,甚至不能启动。休眠唤醒等。

网友:
在你的BOOT中第一个调用的可能就是xlli_GPIO_init

该函数在xlli_lowlev_init.s中

所有偏移量设定值在xlli_Mainstone_defs.inc中

网友A:
两个GPIO,118和19定义成一个信号?

这俩IO口没相似点啊?

怎么定义成一个信号的?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