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看debug时候,的idata内容

楼主:
有memory windows

在address 中输入d:0xf0,发现好像看到的是sfr,而不是高128字节的数据

(因为我已经执行了,所有数据区清零,可是在memory windows看到的依旧是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i和d的区别是什么????????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 访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mox ACC,@Rx.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网友:
输入i:0就可以了

网友A:
这里i和d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