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总线如何的访问?

楼主:
调试TDA8007芯片,它与S3C6410之间是总线接口,我接的是nCS4。
是按照下面的思路做的,但用示波器看总线没有高低电平变化?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1、TDA8007的总线起始地址应该为:

2、将上面的物理地址映射到用户区内存:
[code]        pTDA8007BaseAddr = (unsigned char*)Address_RegAlloc((PVOID)S3C6410_BASE_REG_PA_TDA8007, 16);
        if (pTDA8007BaseAddr == NULL)
        {
            RETAILMSG(TDA_DUG,(TEXT("[TDA] For pTDA8007BaseAddr: VirtualAlloc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

其中,Address_RegAlloc调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完成,这个函数我一直用,绝对没问题;
      pTDA8007BaseAddr为unsigned char*指针;
3、读取数据时就直接:
   其中address为TDA8007中寄存器相应寄存器地址。
   写数据时:

   关于总线访问就做了上面的事情,是不是哪里不对,总感觉忘记做什么了?谢谢!

网友:
和 WinCE5.0感觉差不多吧

网友A:
我在 wince 4.2 的外部串口当中都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5.0 外部串口的驱动 他专门用了总线转换函数。这个也弄过,很好用。

网友:
说的是16C554这类芯片吗?
好主意,我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在 wince 4.2 的外部串口当中都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5.0 外部串口的驱动 他专门用了总线转换函数。这个也弄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