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程序

楼主:
在winCE中如何给写的程序加入注册部分,只有注册了才能用.

网友:
注册表、BIB文件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GPIO]
   "Dll"="GPIO.dll"
   "Prefix"="PIO"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GPIO.dll            $(_FLATRELEASEDIR)\GPIO.dll                            NK        SH

网友:
没明白,
我是说我写好了程序,弄到设备上,为人防止别的将我程序复制到别的设备上用,我想给程序加个注册功能,程序运行,产生一个标识,我跟据这个标识生成注册号,只有用这个注册号,才能打开我的程序.

网友:
谁 来 帮 帮 俺 啊
~~~~~~~~~~~~~~~~~~

网友A:
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标识来产生注册码?有2种方案:
1.DeviceID或者UUID,不过很多设备没有实现每台机器有惟一的ID号,所以适用范围有限;

2.用户名:注册的时候要求用户自己输入用户名。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拿到一个注册码--用户名匹配对,就可以重复使用;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因为wince设备每种都可能有差异,要做到通用性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
我是说我写好了程序,弄到设备上,为人防止别的将我程序复制到别的设备上用,我想给程序加个注册功能,程序运行,产生一个标识,我跟据这个标识生成注册号,只有用这个注册号,才能打开我的程序.

我们gps上map的做法是采用uuid以及pc机上生成的一个注册文件来一块控制
lz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纯软件,防D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软件,防D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呵呵,纯软件防盗无法做到绝对安全
只能够尽力而为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标识来产生注册码?有2种方案:
1.DeviceID或者UUID,不过很多设备没有实现每台机器有惟一的ID号,所以适用范围有限;

2.用户名:注册的时候要求用户自己输入用户名。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拿到一个注册码--用户名匹配对,就可以重复使用;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因为wince设备每种都可能有差异,要做到通用性很难

确实。。。顶!

另外,可以,再加一个授权软件,由它来产生随机或顺序分配有效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