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任务的切换和时钟节拍问题!

楼主(2009-06-14):
关于uc/os-ii任务的切换和时钟节拍问题!
当就绪列表里检查到优先级高的任务时调用OS_TASK_SW()进行任务级切换;那么在低优先级的任务正在运行时,突然来了个优先级高的任务,那么是什么时候检查就绪列表里的优先级高的任务(如何检查就绪列表的)不会等到低优先级任务完成了以后吧, 时钟节拍通俗的概念是什么啊,周期性的产生中断的作用是什么?
小弟不才,刚接触UCOS,有点云里雾里的,望高手指点一下!
检查
时钟
优先级
周期性
如何

网友A:
就在高优先级就绪的时候就被立即shedule了。记住uCos是高优先级抢占的

网友B:
时钟节拍主要是为了唤醒被delay和带有timeout参数的task。是系统的心跳。

网友C:
“时钟节拍”相当于等分线,假设为1mS,系统的调度线程就每1mS检查一次当前线程状态,发现有高等级线程的请求,就立即保存现场,分配高等级线程所需资源,将系统权限交给高等级线程。在这个过程中,低等级线程往往是未执行完的。
也就是说,高等级线程可以强行中断低等级线程的运行,夺取系统的控制权来运行。
就好比支持多通话的手机,如果你正跟哥们唠嗑(低等级线程),突然你家领导打电话来(高等级线程),你肯定会暂停唠嗑(低等级),赶紧接领导的电话(高等级)。等跟你领导通话完成(高等级结束),又恢复唠嗑(低等级线程重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