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从应用程序得到windowmessage的值

楼主:
因我要拦截系统自定义的系统消息,只知道消息名字,不知道值,如何得到其值。谢谢Q

网友A:
找到定义的地方,看看值是多少,嘿嘿...

网友:
拦截系统自定义的系统消息 ??

看看学习

网友:
用函数Def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来拦截消息

网友B:
把这个值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GetMessage(&msg, NULL, 0,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定义的地方,看看值是多少,嘿嘿...

哈哈,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值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吧。

是的,虽然是字符串,但其实质上还是值

网友:
调试一下

网友:
我的意思是,系统(可以理解为驱动)发出这消息,是自定义的,应用程序又不知道具体值。好像getmessage()这个是用来接收特定的纯种的消息,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