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wince开机自动弹出触摸屏校准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ce6, 初始触摸屏校准配置误差太大,以至于没办法打开控制面板点开笔针。所以打算在编译系统时修改注册表,使得系统一启动就自动弹出校准程序。

我在系统目录找了一下,没有类似touchcalibrate.exe之类的应用程序,也没有相关的cpl文件,所以在HKLM\init中添加"Launch80"="touchcalibrate.exe"不可行。

如果通过控制面板来打开,应该是"Launch80"="control.exe xxx"吧,这个后面的参数怎么写?

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使校准程序自动运行?

手上没分了,抱歉只有20分。

网友:
        HINSTANCE  hInstance =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NULL == hInstance)
        {
                MessageBox(_T("LoadLibrary coredll.dll failed!"));
                return;
        }

        _TouchCalibrate TouchCalibrate = NULL;
        TouchCalibrate = (_TouchCalibrate)GetProcAddress(hInstance,L"TouchCalibrate");

        if (NULL == TouchCalibrate)
        {
                MessageBox (L"TouchCalibrate == NULL");
                return;
        }

        TouchCalibrate ();
        FreeLibrary(hInstance );

网友:
自己编写一个touchcalibrate.exe之类的应用程序,开机调用即可

网友:
写一个测试的Touch.exe,把这个exe加入nk,然后注册表里面加入你说的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我在运行栏输入 "ctlpnl.exe cplmain.cpl,9"可以调出校准程序,但是我把这个字符串写在launch中不管用,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的应用程序需要调用一些系统模块。而你的应用程序在执行时,这些系统模块还没有被加载。建议将你应用程序的调用次序放到最后,"Launch80"如果不行,就用"Launch99",并且在应用程序里先延迟十几秒钟。楼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A:
写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功能就是调出系统自带的触摸屏校准。
然后将该应用程序通过Launch开机自动启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功能就是调出系统自带的触摸屏校准。
然后将该应用程序通过Launch开机自动启动即可。

谢谢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我在运行栏输入 "ctlpnl.exe cplmain.cpl,9"可以调出校准程序,但是我把这个字符串写在launch中不管用,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