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Bitmap 使用DeleteObject资源释放不了

楼主(2009-05-03):
SHLoadBitmap 使用DeleteObject资源释放不了
HBITMAP hbit = (HBITMAP)SHLoadDIBitmap(name);
...
DeleteObject(hbit);
无法释放资源,使用Remote Heap Walker显示为fixed!
请大家帮忙
资源

网友A:
hbit 要从dc选出以后才可以delectboject
即之前要调用 dc.selectobject(oldhbit);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HBITMAP hbit = (HBITMAP)SHLoadDIBitmap(name);
HBITMAP hOldBit = SelectObject( hMemDC, hbit );
//..Bitblt( do something )
SelectObject( hMemDC,hOldBit );
DeleteObject( hbit );

网友:
如LS所说,正在被内存DC使用的资源是不能DeleteObject()的

网友C:
谢谢各位,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