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POWERCONTROL驱动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如题,

我用的是wince6的系统,在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POWERCONTROL下,
有两个文件s3c6410_power_control.c、power_control.c,
生成的DLL是s3c6410_PwrCon.dll

请问这个驱动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貌似是电源管理?只不过不知道是按键、IO、亦或是什么设备的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但是在驱动里面也有个powerbutton的驱动,里面也有powerbutton和resetbutton,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powercontrol用来控制对cpu各模块on/off的,接收电源管理消息做一些处理,其他驱动包括powerbutton都会使用它提供的一些
接口。powerbutton就是通过两个gpio控制关机和重启的

ps.看看代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然问这种问题只会浪费时间的

网友:
就是不怎么看的懂这个代码,

powerbutton可以直接控制系统开关和重启了,为什么还需要使用POWERCONTROL呢,

谢谢csdeny 的提醒,应该多看代码

网友A:
控制系统电源的,看看代码就知道了,去年我写过这个驱动,可以控制系统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系统电源的,看看代码就知道了,去年我写过这个驱动,可以控制系统关机。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