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模态对话框为什么自动最小化显示?

楼主:
创建的默认的模态对话框 启动时自动最小化,请教一下 该怎么样设置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模态对话框应该是在最前端啊 怎么会最小化呢 是不是代码有什么问题, LZ发下代码段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调用了ShowWindow()。

网友:
楼主先参考一下模态对话框与非模态对话框的区别:
1)非模态对话框是响应一个消息,系统处理一个消息,处理完毕后返回控制权给Windows。文档/视图框架结构与其类似。模态对话框在对话框创建后,挂起外部的消息,只是响应对话框内部的消息,而外部消息则全部"过滤"掉了,直到系统接收到WM_DESTROY或WM_CLOSE后,系统返回控制权给模态对话框创建前的线程。
2)模式对话框创建后,程序的其他窗口便不能进行操作,必须将该窗口关闭后,其他窗口才能进行操作。而非模式对话框则无需这样,它不强制要求用户立即反应,而是与其他窗口同时接受用户操作。
看完这些区别,我建议楼主贴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