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LDRO程序在编程时是否会被擦除

楼主(2009-04-18):
华邦LDRO程序在编程时是否会被擦除
最近我在做华邦单片机编程,听说可ISP编程,于是兴奋之余按照说明书尝试了一番。
首先保证串口没问题。下载LDROM(用编程器)进入CPU后,打开ISP软件。写CPU配置,看到了硬件ISP进入使能P2.6,没用P2.7,连上后看到 Progm all,不知道会不会擦除LDROM,因为编程后再进入就连不上了。想问问是不是会擦除。
编程
单片机编程
程序

网友A:
這個單片機沒用過
用過類似的STC SST單片機 用來下程序的Bootloader默認是不擦除的 只擦寫用戶的應用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