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C_2410板子怎样更改调试口

楼主:
三星的SBC_2410,我想不用COM1做调试串口,而用COM2做调试串口,应该怎么改呢?

只要进入wince后不再有调试信息从COM1输出就行,在BIOS时怎么没有关系

谢谢各位前辈哦,最好答详细点哦,因为我是初学者,谢谢,谢谢……

网友:
其实改动的不多的.记的把注册表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清楚怎么做啊,再提示提示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是不是改debug.c中这一段代码啊,但是不懂怎么改,希望前辈指导指导

void OEMInitDebugSerial(void)
{
        volatile UART1reg   *s2410UART1        = (UART1reg *)UART0_BASE;
    volatile IOPreg     *s2410IOP        = (IOPreg *)IOP_BASE;

        // UART1 (TXD1 & RXD1) used for debug serial.
        //

        // Configure port H for UART.
        //
        s2410IOP->rGPHCON &= ~((3 << 4) | (3 << 6));        // Configure GPH2 and GHP3 for UART1 Tx and Rx, respectively.
        s2410IOP->rGPHCON |=  ((2 << 4) | (2 << 6));        //
        s2410IOP->rGPHUP  |=   (1 << 2) | (1 << 3);                // Disable pull-up on TXD1 and RXD1.

        // Configure UART.
        //
        s2410UART1->rUFCON  = 0x0;                // Disable the FIFO (TODO: do we need to enable the FIFO?)
        s2410UART1->rUMCON  = 0x0;                // Disable AFC.
        s2410UART1->rULCON  = 0x3;                // Normal mode, N81.
        s2410UART1->rUCON   = 0x245;        // Rx pulse interrupt, Tx level interrupt, Rx error status interrupt enabled.
        s2410UART1->rUBRDIV = ( (int)(S2410PCLK/16.0/UART1BaudRate + 0.5) -1 );                // Set up baudrate (38400).

}

网友:
是的如果改调试串口 那么在注册表下应该把相应的那个串口禁止掉 不然进不了系统   刚移植那个bsp的时候那个郁闷

网友:
OEMInitDebugSerial 函数看一下

网友:
debug.c还有在注册表要禁用该串口,否则有时会造成死机。

网友A:
还是不清楚怎么做啊,再提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