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efgh874

楼主(2009-11-13):
提示:
嵌入式Linux

网友A:
如果你用linux-2.6内核,可以从http://ftp.snapgear.org/pub/snapgear/tools/arm-linux/上下载相应的toolchain,然后tar -xvf 就可以了,注意将toolchain的tar.gz包移动到/目录,然后执行解压命令

网友B(2009-12-24):
到我的blog去看一下 应该会给你有点帮助的 http://blog.eeworld.net/pengluer
上面的都是我成功安装过的 有问题再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