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能支持500万像素的usb接口的摄像头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完全可以,主要取决于你的ARM是否支持。

网友A:
用的logitech的摄像头,如果换成更高像素的,不知道驱动方面是不是需要改动,多谢

网友:
你看数据手册看看吧。应该没有问题的。哈哈

网友:
6400最大4096*409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ARM平台还是USB1.1 HOST比较多,如果摄像头支持MJPG压缩的话,那么可以支持200万像素的摄像头,比如Logitech QuickCam Pro9000。但分辨率最高只能到800x600(视频),事实上也是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照理说真正200万像素,最高分辨率可达1600x1200(通常是静态图片)。如果摄像头只能用YUV传输的话,通常是YUY2(Y0U0Y1V0)。那么USB1.1理论带宽12Mbps,其实也就是1.5MBps,就算是320x240,25fps,那么占用带宽320x240x2x25x8=…

确实是USB1.1 HOST的,摄像头的话肯定选一个支持MJPG压缩的,如果是静态的能不能达到500万像素呢,就是帧速率可以比较小,但是尽量清晰。

网友:
用的PXA270处理器,前面用30万像素可以,不过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logitech的摄像头,如果换成更高像素的,不知道驱动方面是不是需要改动,多谢

要改动很多!

PXA270 200W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2440 弄200W也没有问题,估计300W也勉强。

网友:
对,主要是驱动实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logitech的摄像头,如果换成更高像素的,不知道驱动方面是不是需要改动,多谢

要改动很多!

PXA270 200W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2440 弄200W也没有问题,估计300W也勉强。

哎,只有200万啊,不过看手机上用的有500万的,同样是用的pxa270的,有可比性吗?
还是说手机上用的不单单是靠pxa270来弄得?

网友A:
Programmabl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solutions up to 2048*2048
可编程的纵向和横向的分辨率高达2048 * 2048
这是在datasheet里面quick capture interface章节说的
这样算的话是4194304,也就是400万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啊

网友D:
lz问的是“500万像素的usb接口”,必须是支持USB2.0 High Speed Host的CPU才能支持。不过,现在有这么高像素的USB接口摄像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问的是“500万像素的usb接口”,必须是支持USB2.0 High Speed Host的CPU才能支持。不过,现在有这么高像素的USB接口摄像头吗?

我也不清楚,但是想着像素是越高越好,看能做到有多大的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个500万像素的大部分都是插值得到的,但也算是有了。这种是有usb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rammabl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solutions up to 2048*2048
可编程的纵向和横向的分辨率高达2048 * 2048
这是在datasheet里面quick capture interface章节说的
这样算的话是4194304,也就是400万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啊

S3C2440 DATASHEET上关于Camere接口,也有这样写的,估计还是看ARM芯片支持不?
还有用啥接口控制,比如IIC咯,个人感觉方便使用

网友B:
现在ARM平台还是USB1.1 HOST比较多,如果摄像头支持MJPG压缩的话,那么可以支持200万像素的摄像头,比如Logitech QuickCam Pro9000。但分辨率最高只能到800x600(视频),事实上也是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照理说真正200万像素,最高分辨率可达1600x1200(通常是静态图片)。如果摄像头只能用YUV传输的话,通常是YUY2(Y0U0Y1V0)。那么USB1.1理论带宽12Mbps,其实也就是1.5MBps,就算是320x240,25fps,那么占用带宽320x240x2x25x8=30720000=30000Kbps,已经远超12Mbps。更何况实际最大可利用带宽也就8-10Mbp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