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标志和中断使能分别是什么意思?两者区别在哪?

楼主(2010-03-14):
中断标志和中断使能分别是什么意思?两者区别在哪?
刚开始学习arm+linux 不太懂这些、。。。
标志
学习

网友A:
中断标志表示某个中断已经产生了,而中断使是允许产生这个中断,如果不使能中断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中断

网友B:
使能就是使它能够的意思,这个很好理解呀!!!

网友C:
可以去看下 微机原理或者单片机之类的书,说的很清楚

网友D:
中断标志是处理器内部标志寄存器中的一位,如果将该位设置为1,处理器会屏蔽所有可屏蔽中断。
中断使能是通过I/O操作设置外部的中断控制器,决定当某一个中断请求发生时,中断控制器是否向处理器发送中断信号。可以允许一部分中断请求而屏蔽另一部分中断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