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公司的SIM300发短信问题

楼主(2010-03-18):
SIMCOM公司的SIM300发短信问题
sp.Write("AT" + "\r");
sp.Write("ATE" + "\r");
cmd_str = "AT+CSCS=\"GSM\"\r";
sp.Write(cmd_str);
Thread.Sleep(200);
sp.Write("AT+CMGF=1" + "\r"); //设置短信格式为文本格式
Thread.Sleep(200);
sp.Write("AT+CMGS=+86" + mobile + "\r"); //往此电话发送短信
....
现在我总发不出短信。
收短信,我现在已经弄好,串口通讯没有问题,只是AT指令的问题.
短信
公司
Mobile

网友A:
谢谢以上楼主,原因找到,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只要插上与PC的连线,就可能出问题。
不插,则没事。

网友B:
发短信结束时要以0x1A结束

网友C:
对应的短信中心号码设置了吗?
另外你有几个SIM300,是否模块有问题? 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D:
是不是每条指令发送后没有等待反馈就发送下一条指令而导致收发撞车?楼主使用串口调试器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发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