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NK时会停在 Sp=ffffc7cc 或者死在 PSMFSD_MountDisk: FG_Init failed! status=33 ,请教做过相关的兄

楼主:
各位: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下载NK时总是死在 Sp=ffffc7cc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411  Revision=7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0813e4
USING_COPROCSUPPORT
DS1302_Initial
Sp=ffffc7cc
停在这里,上网上查,相关问题都是下载内核成功后,再次启动出现的,放几分钟电清一下内存就好了
可是我是在下载NK的时候出现的,下载那几个固定的NK怎么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同一个BSP下编译另外的NK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有些NK是可以过这个地方Sp=ffffc7cc
但是在IPSM那出现了问题,打印了一条:PSMFSD_MountDisk:  FG_Init failed! status=33
我没有相关的错误码对照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可以通过调整PSM中plat_api.c中的oem_info段,使NK能启动
大部分是将整个FLASH和可识别区变小就可以了
可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偶也遇到过死在 Sp=ffffc7cc 的问题,是由于修改内存的问题引起的,也想了解下内核死在那,是运行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
原来也遇见过类似问题,下载NK时死机(Eboot停住),后来换了台机子再下载就OK了,但是原来的机子下载其他随开发板带的NK就没问题,很是奇怪,最后就是换了个机子就能下了。

关注下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出现过,后来重新建立工程就好了。

网友:
1. 你的 SDRAM 穩定性夠不夠, 因為 WinCE 加載至 file system 時, sdram bus 負載會很大, 若是 sdram layout 沒做好, 則會有啟動失敗的情形
   ==> 降頻或是調整 SDRAM Timming 處理.

2. 建議用 debug mode 來做偵錯, 並將該 debug message 放上來, 這樣比較容易清楚問題的發生點.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把主频和SDRAM的频率都降了:
原来是:ldr    r2,  =0x756;setting SDRAM 97.5Mhz, 2.5 X 2 cpu 487Mhz
现在是:ldr    r2,  =0x751 ;setting SDRAM 91Mhz, 2  X 2 cpu 364Mhz

弱弱的问MDOC和MSC0是什么?

网友:
死在Sp=ffffc7cc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我也遇到过几次。不过每次原因并不一样。你可以想想从上次正常启动,到这次之间,你修改了什么,这样就比较好找问题了。

另外要提示一下,不要觉得输出完sp=....死了,就以为是死在这个位置,你不要忘了,也有可能是死在其它位置,只不过,在sp=...之后再没有信息打印出来而已。

网友:
KITL这玩意很好用,最适合调试启动不了的郁闷情况。

网友:
比如NK1有时候死在Sp=ffffc7cc,多试几次其他内核(NK2、NK3、NK4......),突然有一个内核可以下载进去并启动,

然后用同一个板子、同一个BOOT再下载NK1又可以启动了

就好象打通板子的“任都”二脉........我快精神分裂了

现在试试把主频和SDRAM频率都降低(原来是:ldr    r2,  =0x756;setting SDRAM 97.5Mhz, 2.5 X 2 cpu 487Mhz
                              现在是:ldr    r2,  =0x751        ;setting SDRAM 91Mhz, 2   X 2 cpu 364Mhz)
不知道能不能好,

KITL我从来没用过,看来得研究一下这个了

另外:PSMFSD_MountDisk:  FG_Init failed! status=33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哪位兄弟有IPSM的错误参数对照表??

网友:
跟内存相关的是我修改了OEMaddressTable
因为将原32M的FLASH括到64M
所以将OEMaddressTable中的PCMCIA删除了
藤出来32M的虚拟空间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1/05/3225563.aspx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三个还真有可能

网友:
貌似降低主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降低了主频,目前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正在测试中!KITL研究中!

网友:
降低主频?
你不是MDOC出问题吗,试着调节MSC0到最慢看看,如果太快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搞错了,你的不是MDOC
MSC0是指Static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MS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