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接收到的遥控信号怎么没有38KHz载波呢?

楼主(2009-11-17):
光敏二极管接收到的遥控信号怎么没有38KHz载波呢?
输出的波形和一体化接收头HS0038B的波形基本相同,没有载波,为什么?急需解决。
二极管
信号

网友A(2010-04-07):
不好意思,忘记了,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2009-11-28):
可能在哪个地方被滤波了.
换个光敏看看.示波器的档位.

网友C:
测一下你发射管的的管脚上有没有载波?

网友D:
关注中,没有看见图片,不好做评价.
你是想做红外遥控吧?

网友E:
那不是正好省了滤波?
应该是反应速度不够吧

网友F:
现在在做红外遥控。图片传上去了,不知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G:
没有电路啊?
没有载波的问题就很多了

网友H:
反应速度应该够啊,不知怎么的没载波。

网友I:
电路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光敏二极管串一个100K电阻,然后供电接地。主要是想和一体化接头HS0038B比较。HS0038B内部集成了解调电路。用光敏二极管,后面没有解调,出来的波形居然和HS0038B,类似,指示波形没那么规整,只是载波没有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J:
测了发射管了,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