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5.0 的实时性?

楼主:
我的CPU是200M主频,在Win ce 5.0下能响应多块的中断?响应速度和哪些因素有关?

我的开发板上,CPU 的IO管脚面对30k的中断时,很困难;面对1.8k的中断时,很勉强。

网友:
200M主频,理论上CPU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为5ns,而30k中断触发时间为30us,那么CPU处理是绰绰有余的。不过加上WinCE ISR执行线程的延迟时间(估计为us级),可能勉强能响应这么频繁的中断。当然如果再加上IST的延迟,可能就响应不了了。

网友:
精华贴里已经有相应的讨论话题,你可以看看

网友:
肯定没有vxwork那么强~

网友:
我现在1.8k的响应也不是很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