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batt驱动adc采样不准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弟在做s3c6410的蓄电池驱动,读取adcdat发现采样不准,采样到的数值波动范围很大,从2800~3600,
硬件测试发现输入电压很稳定,纹波之类的都没问题。
经过测试发现点击触摸屏会改变采样到的值,去掉touch驱动,ad采样的值波动范围为2300~2400之间。
怀疑问题在于batt驱动和touch驱动的ad采样冲突了。
添加了mutex做互斥,经过测试已经有互斥了,但添加了touch驱动后采样还是不准。

小弟现在毫无头绪,请教各位大虾要如何排查问题啊。

网友:
估计还是交互使用ADC导致某个时间采样到了触摸屏的数据。

网友:
对于某些设备在状态变化时进行ADC采样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在稳定后再采样变化幅度很小。
你可以在采样程序中采样很多次数据然后计算平均值,一般的这个值和稳定后的值基本一致。计算平均值,可以软件实现,如果硬件中有平均电路,你也可以让硬件做,这样更好。
也可以在稳定后采样,可能你这里不允许这样做吧。
你说硬件测试发现输入电压很稳定,纹波之类的都没问题。我觉得这里是硬件自己计算了平均值,也叫硬件过采样。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的变化大不大,来验证以下。
touch驱动中可能没有计算平均值。
我也是可菜鸟,希望能我的回复对你有点作用。

网友:
电池与AD的输入端之间是否串接了电阻之类的?如果有串接电阻,将电阻阻值减少试试!

网友:
还是,考虑触摸屏冲突

网友:
试试,卸载到触摸屏驱动。

网友:
触摸屏占用的其实也是AD通道,是不是和你检测电压的通道复用了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通道?如果用到YM,YP,XM,XP中的某个,将触摸屏中的ADCTSC寄存器的相关参数,如上拉,下拉等disable试一下。估计是你enable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总结下:
1.确认battdrvr和touch驱动彼此干扰,要加互斥
2.采样到的数据可能会有干扰数据,要进行处理,排除掉突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