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xa270+SST39WF800的bootloader烧录程序及方法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flash用的是SST39WF800A+iNand。
我原来使用的是INtel的norflash,jtag程序是jflashmm,由于这个jflashmm只能烧录intel的flash,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烧录现在使用的SST39WF800A。

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了H-jtag软件,支持PXA270和SST flash。
通过h-jtag可以识别CPU,但是check flash的时候提示“can't halt target…………”,我用的jtag是我们自己做的,信号连接的方式如下:

PC并口------->Jtag线-------->PXA270
   2     ------->    5   -------->  TCK
   3     ------->    3   -------->  TDI
   4     ------->    4   -------->  TMS
   6     ------->    6   -------->  TRST
   7     -------->   7   -------->  nRESET(CPU复位脚)
   11    ------->    2   -------->  TDO
   18    ------->    8   -------->  GND
  未接  -------->   1   -------->   +5V

请问我上述的接法是否正确?

原来烧写Intel的Nor flash的时候,Jtag并没有用到TRST和SRST这两个脚,电源也没有接,直接可以烧写flash。
但是这次使用H-Jtag,看到h-jtag论坛中说到需要TRST和SRST这两个脚,且是独立的,我就把这两个脚连上了。我的连接方法应该是表示是2个独立的reset信号吧。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另外,电源脚需要连到PC的并口中去吗?如果需要,要连接第几个脚呢?在我以前使用jtag的时候,只有TCK有下拉电阻,别的讯号没有接电阻。但是我看到别人的jtag电路,除了TCK下来之外,其他讯号还要上拉电阻,请问这是使用H-jtag必须的吗?

除了H-jtag之外,还有其他的程序可以使用吗?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烧录eboot就可以,不要求调试。
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H-jtag我已经发了帖子了,可能周末,暂时还没有回复。

网友:
真的不想就到h-jtag 的论坛上去问一下 哪里的21  看着患失蛮热心的

网友:
PXA270的JTAG下载中,TRST和SRST是两个独立的信号。以前用JFlashmm不需要全连,或者两个连在一起。不过HJTAG要求必须分别连接,否则就can't halt....

至于FLASH,需要自己写script init配置文件,导入后才能正确识别及擦写。

用WIGGLER标准线接法比较方便。

网友:
如果你用WIGGLER标准的jtag连接,就一定要加3.3v-5v的电压,这个给wiggler下载线中的IC供电。这样连接比较稳定。高手说要写script init配置文件才能写rom.不一定需要这一步。H-jtag仅仅只是一个代理软件,提供RDI dll接口,找个支持它的软件,就可以读写数据了。

网友:
我完全不懂jtag,我来回答下楼主的问题,可能不对。
你是采用点对点直接连接的,也就是标准jtag,这种连接可以不用外加电源。
直接连接是很不稳定的,线长超过5厘米就不行了。超过5厘米长就要每根线都加电阻,一般是加100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