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c无法连接上wince。帮我看看

楼主:
第一种:我用com端口相连,用activesync4.5连接,连不上。提示找不到设备。

工板下的那3个文件都有。

第二种:我用网线连接pc和公共办,然后配置,tcp/ip,mannual server,连接还是连接不上。

各位帮我看看,那里出了问题,我是新手。所以。。。。。

网友:
一般来说,你开发板自带的文档资料中有详细的说明。

可能是 开发板 操作系统缺少组件。

网友:
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
你的wince 系统添加了 activesync 支持嘛?

网友:
看你的串口设好了没有,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在如下位置设置一下试试:
在wince的开始--设置--连接--由USB连接到PC--启用高级网络功能(默认没有选中,请把它选中再试试,如果已经选中,请先取消,然后再选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试下把开发板上的系统时间设置跟PC一样试试~

网友:
我也曾有同样的问题,楼主编译出来的系统缺少组建了,加上就好了。再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电脑上面的USB驱动装了没有?
还有在编译BSP的时候除了选择同步还要选择USB的FUNCTION和HOST等组建
如果在CE系统下面的网络连接->新建连接->里面选上USB cable,然后在控制面板里面PC连接,更改,改成你刚才新建的那个连接
应该能和PC同步了,如果你PC装了USB驱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