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延迟过程调用DPC问题?

楼主:
我想在驱动收到PCI卡的中断时,用dpc里置事件有效,为什么已装载驱动就死机呢?
相关代码如下: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AddDevice(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DEVICE_OBJECT PhysicalDeviceObject)
{
.......
        IoInitializeDpcRequest (fdo,DpcForIsr);
.......
}
VOID DpcForIsr(IN PKDPC Dpc, IN PDEVICE_OBJECT fdo,
                                        IN PIRP Irp, IN PDEVICE_EXTENSION pdx)
{
        KdPrint(("==============DpcForIsr!!!\n"));
        KeSetEvent(pdx->m_pEvent,IO_NO_INCREMENT,FALSE);
        ObDereferenceObject(pdx->m_pEvent);
}
BOOLEAN OnInterrupt(PKINTERRUPT InterruptObject, PDEVICE_EXTENSION pdx)
{
        KdPrint(("OnInterrupt\n"));
        ULONG dw = READ_PORT_ULONG((PULONG)0x9038);
        if( dw & 0x00020000 )
        {
                READ_PORT_UCHAR((PUCHAR)0x901f);
                WRITE_PORT_USHORT((PUSHORT)0x903a,(USHORT)0x003f);
        }
        IoRequestDpc(pdx->fdo, NULL, pdx);
        return TRUE;
}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意思,一装载就死机?
死机有N种,重启蓝屏(BSOD),操作系统定住。
而且是怎么死得,在中断处理函数死机?还是AddDevice函数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意思,一装载就死机?
死机有N种,重启蓝屏(BSOD),操作系统定住。
而且是怎么死得,在中断处理函数死机?还是AddDevice函数死机?

应该说是在中断处理里面时 直接重启的
如果中断处理程序里面没有IoRequestDpc(pdx->fdo, NULL, pdx);
就不会死机重启!

网友A:
那估计你死在dpc函数里了,看看core dump文件吧,加载正确的符号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你死在dpc函数里了,看看core dump文件吧,加载正确的符号表

呵呵 我没有死!我的电脑死了!我对windbg调试还有符号表不是很清楚!
先谢谢你了!

网友A:
看看《windows驱动技术开发详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windows驱动技术开发详解》吧

我的程序就是看了此书第十六章的例子写了,不过他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只加了IoRequestDpc(pdx->fdo, NULL, pdx);
连初始化都没有,所以我感觉它的代码不对就加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windows驱动技术开发详解》吧

也许是我没有领会到作者的意思吧

网友:
看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