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判断一个数据的某一位是否为1或者0到底该怎么写?

楼主:
                temp1=temp&0x8000;
                if(temp1==0x8000)
                {
                        d0=1;
                }
                else
                {
                        d0=0;
                }

我目前这样写的,但感觉这样写有点浪费,是不是要用 bit t=temp^16 ?

网友A:
这样可以,只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而已。用 bit t=temp^16 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只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而已。用 bit t=temp^16 效果也是一样的。

不对吧?bit t=temp^16  ?temp与16异或,是什么东西啊?16是0x10。判断某一位是否为1,用位与才是最简单的。。

比如 if(temp&0x01) 判断第一位是否为1。。。

网友:
int is_bit_set(unsigned int value, int bit)
// 0 <= bit <= 31
{
    return (value & (1<
}

网友:
        if(temp&0x8000)
        {
            d0=1;
        }
        else
        {
            d0=0;
        }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fan027 的回复:
我目前这样写的,但感觉这样写有点浪费,是不是要用 bit t=temp^16 ?

局部变量浪费几个字节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函数退出的时候都要释放的。
再说,temp^16 的结果也不是一位呀。对于同一个temp1,位运算&|^的结果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楼主是想用temp^16 来测试第16位吗?  ^不是这么用的,它是按位异或

网友:
bit是好些
编译器会优化的

网友:
bit t=temp & (1<<15);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fan027 的回复:
C/C++ code

        temp1=temp&0x8000;
        if(temp1==0x8000)
        {
            d0=1;
        }
        else
        {
            d0=0;
        }

我目前这样写的,但感觉这样写有点浪费,是不是要用 bi……

d0 = (temp & 0x8000) == 0x8000;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 sbit t=temp^15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 sbit t=temp^15这样

对,我是想说能不能直接定义一个指向temp 第15位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 sbit t=temp^15这样

对,我是想说能不能直接定义一个指向temp 第15位的位

51的单片机是可以,但注意必须将temp定义成bdata类型才可以用这种方式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BitInqury(nData,nBit) (nData&( (U16)1< if(BitInqury(temp,nBit))
{
}
e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