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 vs2005可以开发USB驱动程序吗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我想做一个USB的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是要安装在WINCE6.0系统上的PDA上,
我想开发的时候是在PC个人电脑上开发,电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请问各位大虾们,我应该从哪里入手啊?比如我要使用什么开发工具,有些什么配置?
用VS2005+WINCE6.0可以做吗?我又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S2005+WINCE6.0可以开发任何东西,因为WinCE6.0已经集成到VS2005之中,这样用PB能开发的东西,在VS2005之中都可以开发。

开发语言是C++吗?用C#可以写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一言难尽啊,从什么是嵌入式入手吧.......

网友:
可以,没有什么问题,驱动的开发并不是非要用什么IDE,而是你调试上的困难和硬件的理解上的困难。

网友A:
用VS2005+WINCE6.0可以开发任何东西,因为WinCE6.0已经集成到VS2005之中,这样用PB能开发的东西,在VS2005之中都可以开发。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模板中就有吧,一般开发板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3 楼 domworldjohn 的回复:用VS2005+WINCE6.0可以开发任何东西,因为WinCE6.0已经集成到VS2005之中,这样用PB能开发的东西,在VS2005之中都可以开发。

开发语言是C++吗?用C#可以写吗?

不能用C#只能用 c和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