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0上已经可以使用3G上网卡,原来WinMobile基于GPRS的程序如何移植过来?

楼主:
怎样才能让原来基于GPRS的程序运行于3G上网卡上?
我正在WINCE 5.0上做一个3G无线上网卡的项目,已经可以用IE上网了;
但是以前的程序是基于GPRS的,调用的网络接口不一样,原来调用的网络接口有这些:
ConnMgrApiReadyEvent、ConnMgrConnectionStatus、ConnMgrEnumDestinations、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和ConnMgrEstablishConnectionSync()

我搜了WINCE 5.0的整个代码,没有发现这些函数,是安装一套拔号软件?还是自己写一套这些函数,可以通过GPRS的这些接口来使用一般的网络接口?

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请指教。

所有的分数,82分,全部送上!

网友:
如果是使用模块的话,用AT指令集来做就可以了吧。

网友:
原有的程序使用的接口在哪定义的?是系统的某个dll提供的吗?

网友:
你的上网卡使用的3G模组是哪个公司的?我也在ce5.0做3G上网,但是发现usb驱动相当不稳定,导致上网不稳定,你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网友:
那些函数是CE6.0下的,CE5.0因为没有RIL,所以不支持这些函数

只能自己通过AT命令来完成上网的过程

网友:
我用的是伟文公司的模块,稳定性我们还没测试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对熟悉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期望牛人指点。

弄好后,我把代码上传

网友:
国外论坛上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从他们的线索里找到了一个cellcore.dll,
它可以放在wince 5.0上,可以提供哪些函数。

网上说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加载:
在注册表添加一个系统目录专门存储这些DLL,比如:
[HKEY_LOCAL_MACHINE\Loader]
"SystemPath"=multi_sz:"\\Program Files\\UsefulDll\\"

我保存在residentflash/dll目录下,所以注册表改为:
[HKEY_LOCAL_MACHINE\Loader]
"SystemPath"=multi_sz:"\\residentflash\\dll\\"

但是我的应用程序运行起来还是老错误。
所以我有几个疑问:
1. WINCE怎么加载这些非驱动的DLL,比如core.dll是怎么加载的?
2. 如果没有Active sync工具,怎么在WINCE设备里查看哪些DLL已经加载了?
3. 下面这个注册表项指定的DLL目录,可以在flash上吗?因为我知道有些DLL是在FLASH能识别之前就加载了:
[HKEY_LOCAL_MACHINE\Loader]
"SystemPath"=multi_sz:"\\residentflash\\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