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5.0 设置为简体中文后,桌面"我的电脑"显示为"我的 ...

楼主(2010-03-25):
wince5.0 设置为简体中文后,桌面"我的电脑"显示为"我的口口",怎么回事啊??
上网浏览也一样的情况。
电脑
上网
简体中文

网友A:
设置为繁体中文后,就没有乱码的情况

网友:
换个大而全的字库试试

网友B:
字库问题,简中是“我的电脑”,繁中是“我的裝置”,简中的装置和繁中裝置不是同一个字符。
你加Nsimsun字库就行了,不要加那些sub的精简字库。

网友C:
加载字库,建议LZ百度一下。

网友D:
应该都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添加SimSun & NSimSun组件,设置
SYSGEN_FONTS_SIMSUN=1
重新Sysgen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