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掌微A3的平台吗?里面有个UTLDRV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有人用过掌微A3的平台吗?里面有个UTLDRV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懂。

网友:
这个Samsung 也是有的,我的flash驱动里面,就用到了这个,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现在没有代码也不好说,  等待清楚的。。

-----------

wait...

网友:
它其实不是一个驱动,应该说是一个“伪驱动”,提供了一些方便其它驱动使用的功能接口。

网友:
应该是用来format 和scan 磁盘的

----------------

网友:
貌似是为block、CAM等设备快速访问和电源管理用了,还给了个命名临界区的接口

网友:
没搞过...也没听过...

应该是跟FALSH.USB之类的差不多吧...

顶一下!

网友:
它类似于一个shell,方便oem厂商操作gpio,管理critical section,等等
主要是为了方便开发者的操作,对hw和一些常用的功能进行了封装,便于cpu的升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