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 关于mega16 SPI传输数据的

楼主(2009-02-02):
请教 一下 关于mega16 SPI传输数据的
请教一下:mega16 SPI数据传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是在将SS引脚变低时还是在将数据写入SPDR之后啊?
在写程序时我是应该先写数据到SPDR啊还是先把SS引脚拉低啊?
程序
数据

网友A:
SS -Slave Select, 通讯的时候首先需要选择从设备,这样从设备才会响应,数据传输是后面的事情了。

网友B:
数据传输的时候先给个低电平然后延时一会,送数据,再把电平置高,再延时一会。mega芯片没接触过,,一般都是这个流程,当然前提是已经发送了从设备地址码并且得到了响应之后才可传输数据

网友C:
应该 先拉底 在送数据

网友D:
MEGA16不是有标准SPI接口吗?不需要像以前51上需要用IO口模拟了。
引脚电平不需要你去配置,使能SPI功能,然后向SPDR数据寄存器写入你希望发送的值即可。具体的片选(SS),时钟(CLK),数据(MOSI/MISO)都是由mega16自己去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