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S2005 C++文件中输入Unicode字符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多国语言OS碰到个问题.就是在2005中直接输入一些Unicode字符,有些很奇怪的问题.
1.在一个数组里输了UNICODE字符时,会莫名其妙多出一些字符来.
2.在SetWindowText函数中直接输入UNICODE字符,整个工程就会自动退出.

工程属性设置里我也支持了UNICODE字符.
Project-> Properties-> Configurations   Properties-> General-> Project   Defaults-> Charater   Set->Use Unicode Character Set

网友:
类似于:

只要在VS2005里复制这段代码.2005会自动退出.
如果在文本编辑器里先写好, 再用2005打出也会自动退出.

网友A:
呵呵,把这个bug报给VA,等待解决

网友:
为啥没人回呢?
现在可以判定是因为我加的VAssistX插件引起来的.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下次就不用VAssistX了吧.

网友:
VA引起的?  全部重装下算了,省得折腾。

网友:
可以贴些程序中相关的代码来看看
用UNICODE字符,要用_T或者L宏来通知编译器使用宽字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把这个bug报给VA,等待解决

都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重装太麻烦了.
我宁愿不用VA
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网友:
放资源里

网友B:
不知你要显示的文本是否从右到左的文字?
可能 VS2005 对这种文字的支持不太好。
试试 VS2008 或者 VS2010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要显示的文本是否从右到左的文字?
可能 VS2005 对这种文字的支持不太好。
试试 VS2008 或者 VS2010 吧

那是希伯来文, 是从右到左的。
也不是所有的希伯来文都是自动退出。

现在电脑上只装了2005
谁装了2008的帮忙试一下。

网友C:
我用的是vs2008,复制到代码里跟eeworld上显示的一样,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vs2008,复制到代码里跟eeworld上显示的一样,没有问题

你有用VAssistX插件吗?

网友:
唉.没人理我了/

网友:
没有用到VAssistX插件,我的VS2005挺好用.不过要求你的系统定制中支持相应的语言.要不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