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WinCE设备对两个USB设备反应不同呢?此两个USB设备都可以和电脑正常连接!但是有一个不可以和WindowsCE设备链接!

楼主: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 装有XP Pro系统的PC一台, 暂叫  A;
2. 一个装有WindowsCE5.00系统的设备,暂叫他 B;
3。两个不同的USB设备,一个叫 C,一个叫 D;

现在连接情况如下:
1)、A连接C、D都正常,可以正常通讯,即:
       A <--------> C
       A <--------> D

2)、B可以连接C并正常通讯,但不可以连接D,D发命令好像B接收不到,即:
       B <--------> C
       B ----X----  D

所以,不知道咋回事,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
有点郁闷,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另外,忘记说了,
D需要通过USB供电,而C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设备室啥?应该是驱动问题? 在WindowsCE5.00系统上根本就没有D的驱动,不能通信很正常的,如果保证驱动没问题,也就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可以把你的D设备名称贴出来,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驱动

谢谢您的回复!

其实D是一个和C非常类似的设备,

我想是这样的:应该都不需要什么驱动的,因为
既然B可以支持C,那么也应该可以支持D,
因为,当B和C连接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串口上的设备,
那么,同理,B也应该是把D当作串口设备,

当我用B上面的一个程序来监控这个USB口(其实就是串口)时,C发的命令B可以收到,
但是收不到D发出的命令,
所以,不知道是
(1). D没有得到足够的供电而不能工作;
(2). 还是D根本就没有连上B。

网友B:
供电不足是一种可能,当然WinCE上没有驱动肯定也是不能让设备正常工作的。
虽然楼主的问题描述很清楚,但最好还是进一步说明你的B、C、D设备的情况,以便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是一种可能,当然WinCE上没有驱动肯定也是不能让设备正常工作的。
虽然楼主的问题描述很清楚,但最好还是进一步说明你的B、C、D设备的情况,以便大家帮忙分析。

谢谢您的回复!

关于B、C、D的情况是:
B:一个装有windowsce5.00系统的手持设备,类似于GPS导航仪,我想是肯定支持USB驱动的,不然也不会可以正常连接C设备;
就像XP可以连USB鼠标也可以连USB键盘、U盘等设备一样,
而不需要去给每个设备装驱动!!
我不知道这样比喻是否恰当?^_^

C和D是两款不同的医疗上用的附属设备,比如,一个是测心跳、另一个测血压,通过USB和B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的USB的支持远没有XP完善。能自动识别的设备类不多。
你提到"USB口(其实就是串口)"那就是虚拟串口或转串口了,这是要驱动的。
驱动识别靠的是产品的PID和VID,如果两个设备PID和VID是一样的,那驱动也是一样的。
供电问题可以外接5V电源到USB总线上做测试,如果没问题就是供电不足,这是硬件的事了。

谢谢您的回复!

首先,对你的头像表示佩服,刚刷新出来吓我一跳,还以为电脑中毒了呢!! :)

1、供电的问题现在没有条件测,可能要等到周一;
2、如果真的是需要驱动,那么,该如何得知D的驱动,如何写这个驱动,需要哪些装备来写?

麻烦尽量详细点,没写过,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奇怪的是"B可以连接C并正常通讯",那么用的是哪个驱动?是不是已经加了C的驱动?

其次,有没有一个通用的USB驱动呢?

我没有在B上装过任何驱动哦,

网友:
周末都休息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忘记说了,
D需要通过USB供电,而C不需要,

如果这样的话,我怀疑是下面两种情况:
1、B给D供电达不到要求,没有A牛逼,所以D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无法通讯;
2、B真的没有支持D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忘记说了,
D需要通过USB供电,而C不需要,

如果这样的话,我怀疑是下面两种情况:
1、B给D供电达不到要求,没有A牛逼,所以D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无法通讯;
2、B真的没有支持D的驱动;

大侠,有啥解决办法吗?

1、外部供电吗;
2 呢,如何写支持D的驱动程序,在PB上写吗?

网友:
不会吧,咋俺一发帖大家都休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得USB的话,自己写驱动是困难的。一般是向厂家要。
我奇怪的是"B可以连接C并正常通讯",那么用的是哪个驱动?是不是已经加了C的驱动?
另外,如果没有驱动的话,识别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来。

哦,“如果没有驱动的话,识别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来。” 有这么一回事??
我的并没有弹出任何东西哦,

另外,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没有供电,所以B根本没有发现D的插入?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拉灯一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D设备室啥?应该是驱动问题  在WindowsCE5.00系统上根本就没有D的驱动,不能通信很正常的,如果保证驱动没问题,也就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可以把你的D设备名称贴出来,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驱动

网友:
我的usb 就有供电不足的情况。。。 识别不出鼠标来。。

网友C:
wince的USB的支持远没有XP完善。能自动识别的设备类不多。
你提到"USB口(其实就是串口)"那就是虚拟串口或转串口了,这是要驱动的。
驱动识别靠的是产品的PID和VID,如果两个设备PID和VID是一样的,那驱动也是一样的。
供电问题可以外接5V电源到USB总线上做测试,如果没问题就是供电不足,这是硬件的事了。

网友C:
不懂得USB的话,自己写驱动是困难的。一般是向厂家要。
我奇怪的是"B可以连接C并正常通讯",那么用的是哪个驱动?是不是已经加了C的驱动?
另外,如果没有驱动的话,识别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来。

网友:
建议楼主在连接了D设备后,察看一下CE的注册表里是否有相应的文件或设备信息(USB设备一般是映射为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