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定时器0设置的问题?

楼主:
IAR的开发环境,用的是Atmega48单片机。 T0中断无法进入!设置如下: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 initialize timer 0
  //TCCROB =0X00;
  TCCR0B =0X00;
  TCNT0  =0x00;                   // reset TCNT0
  TCCR0B =0X05;               //256分频
  TIMSK0 =0X01;                  // enable TCNT0 overflow interrupt
  SREG   =0X80;           //全局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 = TIMER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OVF_Server(void)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1.024ms
  __disable_interrupt();
  TCNT0 =0x00;
  PORTB =0X02;
  __enable_interrupt();
}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和这个不意义,不过你可以在
TCNT0  =0x00;   // reset TCNT0
  TCCR0B =0X05;              //256分频
  TIMSK0 =0X01;   // enable TCNT0 overflow interrupt
  SREG  =0X80;          //全局中断允许

下面加一个while(1)
         {;}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