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支持k9f1gu08 nandflash 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k9f1gu08m 这款大容量nandflash,找到了支持的jtag烧写程序,但是读不出id号, 测量读写NAND FLASH的 所有波形都有,发的读ID命令也正确,但是nand flash 没有数据输出,数据线都是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 flash的PRE引脚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关注,我的还没有开始调啊

网友:
。。。。才看清你的题意是SJF2440没有认出ID号。如果你确定你的SJF2440支持你那款FLASH的话就考虑下你的FLASH硬件电路了。

网友:
这个是64M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要自己重新修改程序才行的。

网友:
你看看readid那个函数里面给寄存器副值是否正确,对照CPU手册上的NAND控制器寄存器看

网友:
谢谢,我来试试看,这个flash是128M的,所以bootloader等的驱动都要修改

网友A:
jtag的配置文件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调的应该是jtag程序吧,还没有到bootloader那一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的配置文件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调的应该是jtag程序吧,还没有到bootloader那一步吧

这个JTAG相关的windows程序也有flash驱动的,如果这个程序不对应,肯定不能读出ID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sjf2440.exe,专门支持大容量nandflash的,现在的确是还没有到bootloader,但是用的驱动应该是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开发bootlaoder就容易了

网友:
想问一下,READ ID是干什么用的,这个ID号能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