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CH341T这个芯片的大侠吗

楼主:
小弟在学习画板的时候设计了一块STC5410AD的小学习板,可是后来老师要把这块板做出来,厂商做出来后测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通常51都用MAX232U转串下载,可我的下载芯片用的是CH341T,因为看到它有转U口下载的功能相当的方便,顺便又能学习一种芯片,于是我就设计了。
测试时候的反应时一插上U口芯片就上电,这样根本就没办法下载了。我并没打开电源开关,乍看也没有给芯片通上电,可是情况就是发生了,因为自己了解也不够,怀疑是下载口TXD跟RXD是不是导电了。
本来想上传图片,可是怎么就上传不了呢,郁闷我。
希望对画板和这块芯片了解的大侠能帮忙看看,有兴趣留个邮箱。感激不尽。

网友:
有用到了CH341T芯片下载的设计也冒昧能 分享小弟我看看,学习!

网友:
看一下这个图

一插上U口芯片就上电,这样根本就没办法下载了??不清楚你什么意思

网友:
CH341A的功能更强吧,能有两种选折下载方式的选折!学习了

网友:
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不是先得断电,然后提示串口连接上给电的时候才能打开电源开端给单片机供电,这样程序才能下载进去,就是这样一个下载的顺序对吧。
可是我的下载线一插到U口跟板子相连接后单片机直接就被供电了(我没打开电源开关)。

网友A:
大家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

/闲话begin
CH341是个国产的片子 我个人觉得一般
主要问题就是蓝屏问题 AMD双核蓝的尤其厉害 Intel还好些
不过概率Intel概率1% 但是调程序一天下100次程序太正常了 总不能一天蓝一下吧??? 不过这也分电脑

反正我是不用
end/

你说那个问题是所有USB转串口的通病 可能你不了解IO口结构 里面有两个反串的二极管 是为了防止IO电压过高过低时钳位的~ 但是一但单片机掉电 如果IO接5V 那么就通过IO反向供电 所以你的单片机一直上电

解决办法有二
把CH341的输出脚改成弱上拉型输出(加个OC门类缓冲器)
加一个三态门 门控下拉到地同时接单片机电源 这样只要单片机不上电 IO就没有电~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u转串 比自己做CH341便宜 MAX232也不贵~ 这个彻底解决IO反向供电问题 反正实际中我是这个方案 因为我要考虑同时在有串口和笔记本开发的条件 这样我觉得非常好用

网友:
恩,做MAX232是很便宜,而且用它下载的电路设计业很常见。只是想尝试做直接用U口下载,呵呵。
很惭愧,我下学期才开始学习模电,现在对门电路这些只是不了解啊,不过我回去问问老师这样的设计方法,重谢

网友:
把限流电阻那里改为开关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

/闲话begin
CH341是个国产的片子 我个人觉得一般
主要问题就是蓝屏问题 AMD双核蓝的尤其厉害 Intel还好些
不过概率Intel概率1% 但是调程序一天下100次程序太正常了 总不能一天蓝一下吧??? 不过这也分电脑

反正我是不用
end/

你说那个问题是所有USB转串口的通病 可能你不了解IO口结构 里面有两个反串的二极管 是为了防止IO电压过高过低时钳位的~ 但是一但单片机掉电 如果IO接5V 那么就通过IO反向供电 所以你的单片机一直上电

解决办法有二
把CH341的输出脚改成弱上拉型输出(加个OC门类缓冲器)
加一个三态门 门控下拉到地同时接单片机电源 这样只要单片机不上电 IO就没有电~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u转串 比自己做CH341便宜 MAX232也不贵~ 这个彻底解决IO反向供电问题 反正实际中我是这个方案 因为我要考虑同时在有串口和笔记本开发的条件 这样我觉得非常好用

蓝屏问题 AMD双核蓝的尤其厉害 ???

我的就是amd双核  一直没问题

网友:
更正一下  我的amd双核  好像真和ch341a不兼容 。经常让XP识别为 什么滚球设备  鼠标在屏幕乱跑 真郁闷

网友:
刚才 蓝屏了  就是CH341A的驱动的问题  郁闷   不如用PL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