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PMP源码中的一个问题:blit_i420_i420_mmx 等都是extern的,但没找到它们的原定义,有知道的么?

楼主:
请教TCPMP源码中的一个问题:

blit_i420_i420_mmx 等都是extern的,但没找到它们的原定义,有知道的么?

#define DECLARE_BLITMMX(name) \
extern void STDCALL name##_mmx(blit_soft* This, uint8_t** DstPtr,uint8_t** SrcPtr,int DstPitch,int SrcPitch,int Width,int Height,uintptr_t Src2SrcLast); \
extern void STDCALL name##_mmx2(blit_soft* This, uint8_t** DstPtr,uint8_t** SrcPtr,int DstPitch,int SrcPitch,int Width,int Height,uintptr_t Src2SrcLast); \
extern void STDCALL name##_3dnow(blit_soft* This, uint8_t** DstPtr,uint8_t** SrcPtr,int DstPitch,int SrcPitch,int Width,int Height,uintptr_t Src2SrcLast);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i420)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yuy2)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rgb32)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rgb24)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bgr32)
DECLARE_BLITMMX(blit_i420_bgr24)
DECLARE_BLITMMX(blit_rgb32_rgb32)
DECLARE_BLITMMX(blit_rgb24_rgb24)
DECLARE_BLITMMX(blit_rgb16_rgb16)

typedef struct blitmmx
{
    uint32_t In;
    uint32_t Out;
    blitsoftentry Func[3];

} blitmmx;

static const blitmmx BlitMMX[] =
{
    { FOURCC_I420, FOURCC_I420, { blit_i420_i420_mmx, blit_i420_i420_mmx2, blit_i420_i420_3dnow }},
    { FOURCC_I420, FOURCC_YUY2, { blit_i420_yuy2_mmx, blit_i420_yuy2_mmx2, blit_i420_yuy2_3dnow }},
    { FOURCC_I420, FOURCC_RGB32,{ blit_i420_rgb32_mmx,blit_i420_rgb32_mmx2,blit_i420_rgb32_3dnow }},
    { FOURCC_I420, FOURCC_RGB24,{ blit_i420_rgb24_mmx,blit_i420_rgb24_mmx2,blit_i420_rgb24_3dnow }},
    { FOURCC_I420, FOURCC_BGR32,{ blit_i420_bgr32_mmx,blit_i420_bgr32_mmx2,blit_i420_bgr32_3dnow }},
    { FOURCC_I420, FOURCC_BGR24,{ blit_i420_bgr24_mmx,blit_i420_bgr24_mmx2,blit_i420_bgr24_3dnow }},
    { FOURCC_RGB32,FOURCC_RGB32,{ blit_rgb32_rgb32_mmx,blit_rgb32_rgb32_mmx2,blit_rgb32_rgb32_3dnow }},
    { FOURCC_RGB24,FOURCC_RGB24,{ blit_rgb24_rgb24_mmx,blit_rgb24_rgb24_mmx2,blit_rgb24_rgb24_3dnow }},
    { FOURCC_RGB16,FOURCC_RGB16,{ blit_rgb16_rgb16_mmx,blit_rgb16_rgb16_mmx2,blit_rgb16_rgb16_3dnow }},
    { FOURCC_RGB15,FOURCC_RGB15,{ blit_rgb16_rgb16_mmx,blit_rgb16_rgb16_mmx2,blit_rgb16_rgb16_3dnow }},
    { FOURCC_BGR32,FOURCC_BGR32,{ blit_rgb32_rgb32_mmx,blit_rgb32_rgb32_mmx2,blit_rgb32_rgb32_3dnow }},
    { FOURCC_BGR24,FOURCC_BGR24,{ blit_rgb24_rgb24_mmx,blit_rgb24_rgb24_mmx2,blit_rgb24_rgb24_3dnow }},
    { FOURCC_BGR16,FOURCC_BGR16,{ blit_rgb16_rgb16_mmx,blit_rgb16_rgb16_mmx2,blit_rgb16_rgb16_3dnow }},
    { FOURCC_BGR15,FOURCC_BGR15,{ blit_rgb16_rgb16_mmx,blit_rgb16_rgb16_mmx2,blit_rgb16_rgb16_3dnow }},
    {0},
};

网友:
你在CE上用么?CE上用的话管这个函数干什么?这明显是mmx指令的优化函数,CE上一定不支持的。

网友:
你在CE上用么?CE上用的话管这个函数干什么?这明显是mmx指令的优化函数,CE上一定不支持的。

哦,那么 blit_i420_i420_mmx 等这些函数都在哪里定义的呀?没找到呀

网友:
common\blit\blit_mmx.asm中的宏blit里定义了对应的函数,有mmx2,mmx,3dnow三套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