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IC卡的时钟信号从哪来?

楼主:
非接触式IC卡,如公交卡,电源似乎是线圈感应读卡器的磁场产生电流,不知这样说对否?
还有就是这样的IC卡的时钟信号从哪来?

网友:
内部提供的。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卡片都有内部时钟,且通讯时钟与工作时钟是可以分开的,一般芯片都工作在稳定的、恒定的内部时钟状态,只有通讯走外部时钟。

当然,芯片也可以靠外部提供的时钟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卡片都有内部时钟,且通讯时钟与工作时钟是可以分开的,一般芯片都工作在稳定的、恒定的内部时钟状态,只有通讯走外部时钟。

当然,芯片也可以靠外部提供的时钟工作。

但是公交卡本身都没有电源啊,如果时钟在卡片内部,难道要靠微弱的感应电流给时钟供电?

网友:
如果按你的意思
RF收/发信号时也得附带时钟信号了?

网友:
工作电源就是天线线圈提供的,很微弱,但足够了。
卡跟读卡器之间是不需要同步时钟的。
卡内部的工作时钟有芯片内部的,也有外置的,都有统一的工作电流提供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