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的NAND里面OS后面存放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我们知道WM的nand分配是这样的,stepldr,eboot,MBR,OS...紧接OS之后存放什么内容啊?FAT表?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WM里面的FAT表是在什么时候创建的?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创建?以后每次开机的时候扫描?如果FAT表出错了,WM会怎么办?

谢谢。

网友:
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但还没搞明白!!!

网友A:
OS之后一般都是FAT分区。
FAT是在烧录镜像后第一次启动时创建的。如果损坏,一种处理是重建,结果是原有数据全部丢失。一种是直接报错。这个OEM厂商是可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之后一般都是FAT分区。
FAT是在烧录镜像后第一次启动时创建的。如果损坏,一种处理是重建,结果是原有数据全部丢失。一种是直接报错。这个OEM厂商是可修改的。

好像是!
在第一次做格式化处理的时候 !会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