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程序时 电脑蓝屏

楼主:
我的电脑在把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上时 电脑瞬时蓝屏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脑瞬时蓝屏 之后,会恢复正常吗?
你单片机是不是用并口下载线来下载的?可能是你的下载线有短路的现象,或者是你的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下载线也可能是主板的并口电路偷工减料造成的吧。

网友:
波特率尽量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瞬时蓝屏 之后,会恢复正常吗?
你单片机是不是用并口下载线来下载的?可能是你的下载线有短路的现象,或者是你的开发板有问题。
不能自动恢复,如果是下线短路那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我这块板子是郭天祥设计的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短路所致吧   一般是电脑温度过高导致蓝屏的

网友:
PS:台式不用,本本尽量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