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学汇编语言,第一次使用RadASM2.2.1.8,为什么编译不成功??

楼主:
我刚刚学汇编语言,下面的代码是书上的一个例子,我用RadASM2.2.1.8来编译它。
一、源代码
DSEG SEGMENT
  MESS DB "MY NAME IS JACK",02H,0DH,0AH,"$"
DSEG ENDS
CSEG SEGMENT
  ASSUME CS:CSEG,DS:DSEG
  START:
    MOV AX,DSEG
    MOV DS,AX
    MOV DX,OFFSET MESS
    MOV AH,09H
    INT 21H
    MOV AH,4CH
    INT 21H
CSEG ENDS
END START
二、错误信息
D:\RadASM\Masm32\Bin\ML.EXE /c /coff /Cp /nologo /I"D:\RadASM\Masm32\Include" "D:\RadASM\111.asm"
Assembling: D:\RadASM\111.asm
D:\RadASM\111.asm(7) : error A2004: symbol type conflict
D:\RadASM\111.asm(15) : warning A4023: with /coff switch, leading underscore required for start address : START

构建时出错.
总共编译时间 141 毫秒

我非常不明白怎么可能会错误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
好像楼主的代码是pc机上的masm。

网友A:
Radasm 是32位汇编,你这16位代码 怎可 执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dasm 是32位汇编,你这16位代码 怎可 执行呢

我也知道是32位,但是据说支持16位,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