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E6.0下的hook问题

楼主:
我使用g_hHook = QASetWindowsJournalHook(WH_JOURNALRECORD, MouseProc, &msg);返回成功了

LRESULT  MouseProc(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NKLOG(L"that's it!!");
        return CallNextHookEx( g_h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
}
只有一句话。 然后用loaddriver加载了驱动。貌似HOOK已经成功,但是就是进不去MouseProc
但是在dbg中全是出错信息,显示call forward not support
是我的函数定义的问题么???

网友:
我定义成回调了 还是不行

网友:
WinCE不直接支持Hook函数,但是可能通过获取函数地址的办法来实现…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定义为回调函数呢
LRESULT  CALLBACK  MouseProc(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