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at'

楼主(2009-11-0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at'
keil编译时出错,代码如下
char dat[16] at 0x30;
uchar p at 0x40; //正数个数
uchar z at 0x41; //零的个数
uchar n at 0x42; //负数个数
before
error

网友A: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这个关键字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uchar是要自定义的

网友D:
哦?貌似楼主问过我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E:
谢谢各位啦!这几天没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