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2-03):
新手请教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学习vxworks BSP,在usrRoot中看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1.usrRoot里有段代码:#ifdef INCLUDE_IO_SYSTEM iosInit() #endif
我的理解是这段代码是初始化IO的,包括输入输出,但是我在config.h中加入#undef INCLUDE_IO_SYSTEM
这样应该就不会初始化I/O系统了,但是为什么系统的输入输出都没有影响了?串口,和printf,logMsg等都正常。那么这段到底什么意思了?
2.INCLUDE_TTY_DEV和INCLUDE_PC_CONSOLE有什么区别?具体分别是对应哪些设备啊?
3.INCLUDE_SHOW_ROUTINES是什么用啊?这个感觉是和工程中的组件"show routine"相对应的。它下面的"DSP show routine","exception show routine"和"floating point show routine"等组件具体是干嘛用的啊?
期待各位大侠的回答!!多谢!
系统
影响

网友A:
1.usrRoot里有段代码:#ifdef INCLUDE_IO_SYSTEM iosInit() #endif
我的理解是这段代码是初始化IO的,包括输入输出,但是我在config.h中加入#undef INCLUDE_IO_SYSTEM
这样应该就不会初始化I/O系统了,但是为什么系统的输入输出都没有影响了?串口,和printf,logMsg等都正常。那么这段到底什么意思了?
iosInit初始化vxworks的IO层,申请一些内存空间,包括设备表,设备的驱动函数表。串口虽然是IO设备,但可以不经过操作系统的IO层管理,比如在启动时串口都可以输出了,但这是操作系统还没有初始化(当然操作系统的IO层也没有初始化了)
2.INCLUDE_TTY_DEV和INCLUDE_PC_CONSOLE有什么区别?具体分别是对应哪些设备啊?
INCLUDE_TTY_DEV输出到串口
INCLUDE_PC_CONSOLE输出到显示器
3.INCLUDE_SHOW_ROUTINES是什么用啊?这个感觉是和工程中的组件"show routine"相对应的。它下面的"DSP show routine","exception show routine"和"floating point show routine"等组件具体是干嘛用的啊?
就是对于那些show函数,比如pcmciaShowInit,fppShowInit,vxbIoApicIntrDataShow, rtpShow, ……

网友B:
vXWORKs啊,厉害,帮顶一下!

网友C:
牛人啊,MARK,学习了,谢谢!
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