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_pKato->Log?

楼主(2009-09-25):
g_pKato->Log?
请问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在测试wince驱动时候经常会用到:
g_pKato->Log(LOG_PASS, TEXT("Simple ReadWriteTest succeeded"));
g_pKato并没有相关定义啊?
wince

网友A:
此贴很牛啊 !
用sources insight 查看?

网友B:
1. Kato是CETK测试时候用到的一个dll,主要用来实现log信息的输出,可以输出到文件,pc端和debug信息中,由tux进行初始化,在tux dll中和tux中都可以使用。
2. 这里的g_pKato其实就是一个kato的操作指针,通过它可以调用kato的一些函数,应该在tux中进行初始化。
3. g_pKato->Log(LOG_PASS, TEXT("Simple ReadWriteTest succeeded"));的作用就是打印一些信息到你指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