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触摸屏感觉进不了中断

楼主:
最近一直调试触摸屏问题,有些ddsi函数也能执行,
touch.dll也能被调用,但是就是点击触摸屏没有反应,感觉中断进不去呢,有懂触摸屏
驱动的朋友吗?感谢给与解答,多谢了!

网友:
isr函数找不到呢,感觉有点怪怪的,以前一个同事弄通过,但后来走了,我发现里面没有isr和ist,有点纳闷呢?oeminterruptenable()和oeminterrupdone()函数都能进去,oeminterruptdisable()函数进不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IST在驱动里面,是个线程。ISR就是oeminterrupthandler()最终目的是返回逻辑中断号码!就是你说的“系统定义的中断符号”。所以只要在oeminterrupthandler看看有没有调式信息!

网友:
在中断的isr 以及ist打印信息看看效果如何。呵呵。

网友:
不用感觉
直接加打印信息在ISR中

网友:
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也进不去呢

网友:
在等待中断处插入打印信息看看

网友:
实在不行检查下硬件。
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是驱动的问题。检查下触摸周边电路的干扰问题,建议屏接地一定要接好。要不然干扰打或者供电不干净也会导致触摸无效。
。。。。。
刚才怎么回复到别的帖子上了。。

网友:
烧写完eboot后,可以测试触摸屏的,响应也是对的。我就是纳闷怎么没有大家说的ISR和IST呢?只有个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呢返回系统定义的中断符号呢。

网友:
先测试硬件中断引脚有无中断信号,然后再从软件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