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编程,学习周期有多长?

楼主:
偶一直从事企业软件开发,C语言和java都还算精通。近期一个朋友做机械产品,要我帮助编写PLC程序。想问下这里的大侠门,学这个东西需要多长时间。附带一句,本人数学和电子技术水平都还可以的。

网友:
10天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天,要熟悉控制流程。熟悉继电器控制器系统才可以哦。

多看看编程手册吧,没什么问题,不过很讨厌人说精通这个精通那个

那你要别人怎么说,说会你又会说不能这样说,说熟悉也不能说,反正就是觉得别人自我陶醉下都不行自己却经常这么干。那我说我知道有c和java,估计你也很讨厌。

网友B:
1天,要熟悉控制流程。熟悉继电器控制器系统才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天,要熟悉控制流程。熟悉继电器控制器系统才可以哦。

多看看编程手册吧,没什么问题,不过很讨厌人说精通这个精通那个

网友:
我就很不适应PLC的梯形图。呵呵

网友:
偶做过10年的企业软件和平台级的产品,做过结构应力应变分析程序。昨天看了一晚上,感觉PLC好像比较简单似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不过没真正做个产品。
但是PLC的概念和通常意思的程序还是有点差别。
PLC有点类似并行的概念,同时采集输入,集中处理,集中输出。一般20ms处理一次。
这个东西是和继电器的概念很类似。

网友C:
我是搞.net的,C语言也熟悉,用了10天左右就可以开发单片机应用程序了,不过还是找不到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家都要求即会电路设计又会程序设计,我的模电数电知识为0,呵呵。

网友:
有点硬件的基础学起来应该比较容易,当然谈深入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net的,C语言也熟悉,用了10天左右就可以开发单片机应用程序了,不过还是找不到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家都要求即会电路设计又会程序设计,我的模电数电知识为0,呵呵。

偶大学模电数电成绩还可以,就是毕业后一直没搞过,倒是做了10来年的软件开发。

网友D:
呵呵。等你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再把电机开起来才能知道,有时候自己想的和实际的不太一样。然后再改啊改

网友D:
学习PLC编程可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不过需要你耐心和细致。
如果是第一次做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1、你不了解工艺。任何编程技巧的工艺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个不同于计算机程序开发,PLC的程序一切都是围绕工艺转的。
2、你可能没有安全意识。PLC程序最重要的一点事人的安全,第二是设备的安全,第三才是其他功能的实现

3、不同厂家的PLC所用的开发平台不一样,系统函数也不同。比如西门子Step 7 所提供的SFC(系统功能函数)和SFB(系统功能块)就有好多。中断的机理也不一样。需要阅读大量的说明书。
4、一些编程技巧,比如说信号过滤,不同模拟信号转换成工程量值等等,还需要楼主花精力去学的。
5、不熟悉设备不行,必须和机械设备紧密配合。比如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不同,可能编出来的程序就有所不同,而且PLC程序还可以弥补机械设计的不足。
希望楼主能够多多学习。多多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PLC编程可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不过需要你耐心和细致。
如果是第一次做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1、你不了解工艺。任何编程技巧的工艺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个不同于计算机程序开发,PLC的程序一切都是围绕工艺转的。
2、你可能没有安全意识。PLC程序最重要的一点事人的安全,第二是设备的安全,第三才是其他功能的实现

3、不同厂家的PLC所用的开发平台不一样,系统函数也不同。比如西门子Step 7 所提供的SFC(系统功能函数)和SFB(系统功能块)就有好多。中断的机理也不一样。需要阅读大量的说明书。
4、一些编程技巧,比如说信号过滤,不同模拟信号转换成工程量值等等,还需要楼主花精力去学的。
5、不熟悉设备不行,必须和机械设备紧密配合。比如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不同,可能编出来的程序就有所不同,而且PLC程序还可以弥补机械设计的不足。
希望楼主能够多多学习。多多实践。

看了两个晚上,逐步开窍了点。做了多年的J2ee开发、工作流软件,再看PLC这种东东,重新体验大学期间写小程序的感觉。不要什么需求分析、领域建模、模块划分、什么DAO层、service、持久层都免掉了,直奔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等你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再把电机开起来才能知道,有时候自己想的和实际的不太一样。然后再改啊改

这个我有心理准备的,就好比前不久做J2me项目,要在上百种手机上实机测试一样,问题千奇百怪。

网友D:
准备用哪个公司的PL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用哪个公司的PLC啊?

三菱,好了结贴。谢谢大家的回复。以后有问题还来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
PLC与硬件有关系,属于控制类编程,基本上属于低级语言编程的范围,如你学过计算机控制原理与应用什么的?学PLC编程入门3天就可,精通与硬件有关,需要时间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