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如何对IO进行操作,请指教思路

楼主:
我的工控机装的是XP系统,需要一个看门狗,所以需要我的程序对IO进行操作,但是XP下是不允许应用程序直接对IO进行操作的!那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指教思路,是要自己写IO的驱动吗,一点思路都没有,请高手指教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驱动喽
能具体说下吗,或者给我思路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驱动才行,你的IO硬件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懂的,从来没搞过硬件,临时顶一下。我从网上找了个WINIO现成代码,结合工控机手册上的看门狗设置代码进行设置,结果达到了目的,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搞明白原理和整个系统架构吧
这样虽然功能有了,但是说白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更别说稳定性如何了
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不仅从理论上还要从实际功能上
哦,关于这类的知识有什么书可以推荐我看一下的吗,谢谢你了

网友:
WINIO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操作CPU的IO可能有点过份了吧?嘿嘿

如果挂到PCI或是ISA等总线上

那倒是可能,呵呵

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肯定要驱动喽

网友B:
需要驱动才行,你的IO硬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让OS识别你的硬件吧
这个必须得靠驱动才能做到
既然是XP,那就可以使用DDK开发
具体驱动得看你的硬件
其实我也不太懂的,从来没搞过硬件,临时顶一下。我从网上找了个WINIO现成代码,结合工控机手册上的看门狗设置代码进行设置,结果达到了目的,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不太懂的,从来没搞过硬件,临时顶一下。我从网上找了个WINIO现成代码,结合工控机手册上的看门狗设置代码进行设置,结果达到了目的,不知道稳不稳定

你得搞明白原理和整个系统架构吧
这样虽然功能有了,但是说白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更别说稳定性如何了
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不仅从理论上还要从实际功能上

网友:
IO硬件很多,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