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有WinCE下UDP通信成功的吗?

楼主(2009-11-12):
有WinCE下UDP通信成功的吗?
我一个Wince终端的UDP通信,发送数据到一个服务器,服务器接收不到数据,如果用Wince终端自己做服务器,就可以接收到,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用USB线连到电脑联网通信可以吗,但是在WinCE终端上是ping不通的?
服务器
通信

网友A:
自己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强人!!

网友B:
没搞过TCP/IP通信

网友C:
和windows区别不大,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D:
阿门是菜鸟,来学习

网友E:
把PC的防火墙关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调用Socket函数创建套接字
调用Bind函数绑定本地地址
sendto发送数据参数to指定接收方地址端口号
recform函数接收数据
可以采取阻塞式
用127.0.0.1地址收发可以
其他的没试过。
关注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G:
谢谢各位,通过USB线将终端连接到电脑,想通过电脑联网来进行UDP通信是不行的,因为aciveSync不支持UDP通信,所以只能用GPRS了,如果是TCP还可以的。但是现在我还没通过gprs通信成功。

网友H:
UDP可以通信了。。

网友I:
做过TCP/IP 让WIN-CE和PC数据通信 PC做服务器的 这是可以的
我用USB线连到电脑联网通信可以吗,但是在WinCE终端上是ping不通的?
没有用过USB联网 都是网线联网的

网友J:
我用USB线连到电脑联网通信
是不行的

网友K(2009-12-31):
怎么实现的,请教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