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信号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
两个输出信号一个是时钟信号,一个是输出信号,我想把这个输出信号8位一组接受并存储下来,用普通的io口检测下来一位一位的存储可以吗?还是要用串口通信什么的?我要用s3c2410处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单片机的一个串口输出来的,频率是11.52m,ARM板上有个串口可用,刚入门不太懂请赐教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网友:
我的问题是有一串数字信号有100位吧,还有一个事时钟信号,上升沿有效,我想用单片机把这100多位信号都存下来,这个数字信号8位代表一个数字,我想判别出来这些信号都代表什么数字

网友:
做个串口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A:
主要是串口要什么协议什么的?
我的信号是这样的0110110010101010一串数字信号,没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什么的,这一串信号我怎么接受和存储,另外一个是写数据控制信号,不是时钟信号,在这个写数据信号上升沿有效,另外用示波器看到这个信号例如前八位一直在跳动,要么都是1要么都是01101101,我想存储的是有高低电平结合的信号,我怎么存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串口要什么协议什么的?
我的信号是这样的0110110010101010一串数字信号,没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什么的,这一串信号我怎么接受和存储,另外一个是写数据控制信号,不是时钟信号,在这个写数据信号上升沿有效,另外用示波器看到这个信号例如前八位一直在跳动,要么都是1要么都是01101101,我想存储的是有高低电平结合的信号,我怎么存储?谢谢了

协议同单片机输出串口的发送协议,一般是异步通信,不会没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字节传输然后存储。后面的问题未说明白,想存储的是该信号的时序?整理一下再问吧。

网友:
给点意见啊

网友:
写一个SPI协议的接收端

网友:
顶下,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