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WINCE6RC2编译BSP出错

楼主:
环境为VS2005+SP1, 安装6.0和RC2,打了08年的补丁包WinCEPB60-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X86.msi

下载了个N270+945GSE+ICH7M的BSP,显示驱动要用IEGD编译出来。
我修改了BSP的platform.bib和和平台的pbcxml文件,添加了display的驱动。
编译是出错,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mstscax.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2 unresolved externals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link' : return code '0x46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请高手帮助下,谢谢了

不可以发附件呀?!!想把build log附上呢。555

网友:
mstscax_ALL.lib(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devas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co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ma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iv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vc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plgrdpd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cescar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rdpsnd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ceclip.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ispq.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rdrstubs.lib(smartpt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void __thiscall RefCount::RecordReferenceStack(long,unsigned short const *)" (?RecordReferenceStack@RefCount@@AAEXJPBG@Z)
mstscax_ALL.lib(dr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lp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scar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thrpoo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fs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st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devas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ma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iv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vc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plgrdpd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cescar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ceclip.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w32drco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BufferW
mstscax_ALL.lib(plgrdpd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TSWin32CoreApi
mstscax_ALL.lib(plgrdpd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AL_System_AtomicIncrem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thiscall ComDebugSmartPtr::ComDebugSmartPtr(void)" (??0?$ComDebugSmartPtr@VITSInstance@@@@QAE@XZ)
mstscax_ALL.lib(vc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AL_System_AtomicIncrement
mstscax_ALL.lib(uiapi.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RegisterClas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long __thiscall CUI::CoreObjectPhase2Initialize(void)" (?CoreObjectPhase2Initialize@CUI@@UAEJXZ)
mstscax_ALL.lib(wtd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i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u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u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Un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uiapi.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UnregisterClas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UI::OnDestroyingCore(void)" (?OnDestroyingCore@CUI@@QAEJXZ)
mstscax_ALL.lib(bba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Un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wtd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Un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i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UnregisterClass
mstscax_ALL.lib(threa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GetValu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class CTS_TLS_ThreadDescriptor * __cdecl TSGet_TLS_ThreadDescriptor(void)" (?TSGet_TLS_ThreadDescriptor@@YAPAVCTS_TLS_ThreadDescriptor@@XZ)
mstscax_ALL.lib(i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GetValue
mstscax_ALL.lib(threa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SetValu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long __thiscall CTSThread::InternalRundownThread(void)" (?InternalRundownThread@CTSThread@@AAEJXZ)
mstscax_ALL.lib(ih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SetValue
mstscax_ALL.lib(vci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long __thiscall CChan::GetCoreAPI(class ITSCoreApi * *)" (?GetCoreAPI@CChan@@QAEJPAPAVITSCoreApi@@@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RDPDR_VirtualChannelEntryEx
mstscax_ALL.lib(w32drdev.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signed long __cdecl TSFormatMessageW(unsigned long,void const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unsigned short *,unsigned long,char * *)" (?TSFormatMessageW@@YAKKPBXKKPAGKPAPAD@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unsigned long __thiscall W32DrDevice::ReadResources(unsigned long,unsigned short * *,void *,int)" (?ReadResources@W32DrDevice@@IAEKKPAPAGPAXH@Z)
mstscax_ALL.lib(uhi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DIBit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int __thiscall CUH::UHCreateBitmap(struct HBITMAP__ * *,struct HDC__ * *,struct HBITMAP__ * *,struct tagBITMAPINFO * *,void * *,struct tagTSSIZE,int)" (?UHCreateBitmap@CUH@@AAEHPAPAUHBITMAP__@@PAPAUHDC__@@0PAPAUtagBITMAPINFO@@PAPAXUtagTSSIZE@@H@Z)
mstscax_ALL.lib(w32scar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RC_TraceData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void __thiscall W32SCard::MsgIrpDeviceControl(struct tagRDPDR_IOREQUEST_PACKET *,unsigned int)" (?MsgIrpDeviceControl@W32SCard@@UAEXPAUtagRDPDR_IOREQUEST_PACKET@@I@Z)
mstscax_ALL.lib(certcat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csCertificate
mstscax_ALL.lib(crtstor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csCertifica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__thiscall COctetString::~COctetString(void)" (??1COctetString@@UAE@XZ)
cryptlib.lib(cryptke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ryptDecodeObject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LSVerifyProprietyChainedCertificate
cryptlib.lib(cryptke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ertFreeCertificateContex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LSVerifyProprietyChainedCertificate
cryptlib.lib(cryptke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ertVerifySubjectCertificateContex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LSVerifyProprietyChainedCertificate
cryptlib.lib(cryptke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ertDuplicateCertificateContex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LSVerifyProprietyChainedCertificate
cryptlib.lib(cryptkey.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ertCreateCertificateContex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LSVerifyProprietyChainedCertificate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mstscax.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2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
安装完补丁后rebuild and clean sysgen试下呢?如果有问题再sysgen一下。

网友: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oak\lib\x86\debug\mstscax_ALL.lib
D:\WINCE600\public\rdp\oak\lib\x86\debug\mstscax.res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ws2.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iphlpapi.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uuid.lib D:\WINCE600\public\rdp\oak\lib\x86\debug\cryptlib.lib D:\WINCE600\public\rdp\oak\lib\x86\debug\licstore.lib D:\WINCE600\public\dcom\oak\lib\x86\debug\rpcndrp.lib D:\WINCE600\public\dcom\oak\lib\x86\debug\rpcndr.lib D:\WINCE600\public\dcom\oak\lib\x86\debug\rpcndr20.lib D:\WINCE600\public\rdp\oak\lib\x86\debug\rpcstubs.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eosutil.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redll.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x86\debug\ceptr.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x86\debug\rsa32.lib D:\WINCE600\public\rdp\oak\lib\x86\debug\rdrstubs.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x86\debug\corelib0.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oak\lib\x86\debug\corelib1.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x86\debug\corelib0.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oak\lib\x86\debug\corelib1.lib
D:\WINCE600\OSDesigns\N270\N270\Wince600\Intel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mstscax.exp
mstscax_ALL.lib(tscw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SCPluginCreate_CCRPPlug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TSGetComponent__TscWinCtrlComponents(struct _GUID,struct IDebugUnknown *,struct IDebugUnknown * *)" (?TSGetComponent__TscWinCtrlComponents@@YAJU_GUID@@PAUIDebugUnknown@@PAPAU2@@Z)
mstscax_ALL.lib(platform.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Alloc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TSPlatformStaticInit(void)" (?TSPlatformStaticInit@@YAJXZ)
mstscax_ALL.lib(ih.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Alloc
mstscax_ALL.lib(platform.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Fre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TSPlatformStaticTerminate(void)" (?TSPlatformStaticTerminate@@YAJXZ)
mstscax_ALL.lib(ih.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RdpTlsFree
mstscax_ALL.lib(w32scar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 __cdecl operator new(unsigned int)" (??2@YAPAXI@Z)
mstscax_ALL.lib(w32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ispq.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rdrstubs.lib(smartpt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traceco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lp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st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网友:
mstscax_ALL.lib(thrpoo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fs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pr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devas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drdev.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co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ma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driv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vcin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plgrdpd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cescar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rdpsnd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ceclip.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TSAlloc(unsigned long)" (?TSAlloc@@YAPAXK@Z)
mstscax_ALL.lib(w32scar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void *)" (??3@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ispq.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rdrstubs.lib(smartpt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pr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traceco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drlp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st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w32ut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thrpoo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fs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
mstscax_ALL.lib(drpr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TSFree(void *)" (?TSFree@@YAXPA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