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充电过程曲线

楼主:
从AC97采到的电压值看充电过程,大概是这个图上显示的

解释一下:当电池电压为3.4V时为PDA的电压最低点,当此时插入外接电源充电时,从打印信息可以看到电压立刻上升到大概3.6V左右
并在3.6V左右波动,充了一会(大概30秒),电压又降到3.4V左右(此时充电器没拔),又过了大概30秒,电压又回到3.6V,并且开始上升到
3.7V,充一会又降到3.5V(降大概0.2V),按这个规律循环,到大概3.9V时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就变成大概0.1V,并且这个幅度越来越小,最后降到
0.01V左右

请问各位高手:
这个现象是否正常,电池厂家给的电池曲线并不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电池厂家给的是充电过程中电池的特性,而我现在看到的现象是充电的全过程)。如果不正常,应该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怎么帖图?

网友:
测试部门看充电电流的状态发现:当我那个图电压下降下来的时候,电流为0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降幅0.2V?
这跟你机器的负载有关系吗?
再者有没有可能是你的ADC读的不精确造成的,实际测量电压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在电池的正负级那接万用表量,比我采样电压高出大概0.02V左右,这个值是恒定的(电压波动时,表上的电压也是对应波动的),说明我采的还是挺准的

网友:
用的是LTC4002
采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压

还有当背光关闭时怎么电压会上升???

网友:
这是充电芯片在检测电池电压。你们用的哪家充电芯片?现在一般都不会这么设计的。
这个跟电池曲线没关系。